楼主(2013-08-15):
    調試了一台松下的A4伺服馬達,運轉時,時快時慢,有點像抖動的現象!有點暈了,不和知道是什麼原因!(參數設置不對????),各位大蝦們!有時間和興趣的,指導一下!謝謝了!

网友A:
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负载的惯量比?什么都没有怎么说?还有,你看看是不是电机相序是不是接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師傅,您好!我是用位置控制的!回原點的時候就有這種現象出現了!負載計劃是25公斤左右的,現在空載的情況下都出現這種情況了,我調了一下參數!現在是伺服一ON 就有聲音!運轉時有時會出現 報警16 負載過重!

 以前只調過台達,現在怎麼調都調不好,說明書也沒有,網上下了一份電子檔的,手都翻到疼!~鬱悶~~~

嗯!如果是位置控制,最主要調的是那幾個參數? 謝謝~~

网友B:
惯量比调整的不合适。

网友C:
如果是伺服系统,一般须要调的参数是;
1确定控制方式
2指令脉冲选择
3使用自动调谐(关于自动调谐是根据负载设备所须传动的功率来自动设置伺服输出动态稳定性的一些参数),
             但是在一些设备如果自动调谐达不到要求的话就必须使用手动来调节了。
4加减速时间
5位置环增益
6转动惯量比
7机械共振抑止滤波器1
8低通滤波器、自适应减振控制

网友D:
应该是uvw及接地输出线序错误,所以会有响声而且容易出现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大蝦!現在的情況是我把慣量比調到了(R20 800)其他的我設置成自動增益就是(R10 11 12)為自動的!可以平穩轉動,但聲音太大了!

機械結構是直接用皮帶輪傳動,另一頭直接是負載,沒有帶減速機之類,所以速度快了馬達刹不住,會有慣性往前沖帶著馬達來回的抖,然後報警16號才停下來!馬達伺服ON的時候,稍微用力扳一下負載的話,馬達也回來的抖并且越抖幅度越大,然後報警16號!真不懂了!~~

网友E:
有点像伺服的刚性不够似的

网友F(2013-10-11):
负载惯量太大,前期选型不到位;
调整时位置环增益高,速度环低,现象比较典型。
如果响应要求不高还可以勉强调一调,要求高的话很困难。

网友G(2014-04-02):
两种可能,一是刚性调整不对,或是你伺服电机选型功率过小

网友H:
伺服不上电可以试一下手能不能转的动。或者伺服拆下来空载试一下,应该不是大问题,QQ981183833可以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