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负载短路故障

楼主(2013-08-15):
   外加工的PCB板测试时发现,正12V电压只有1.7V,上电前量过阻抗正常。此12V电源是有24V电源通过DC-DC模块转的便把模块拆掉测量,模块可以正常输出12V。单独给正12V上电,电流很大,所以是电源负载有短路。这下头有点大,所有的运放,还有部分AD转换供电都由这个12v供电的,要是一个个排除时间太慢而且新板子这么修不如报废。
   突然想到可以用稳压电源限流,看哪个元器件发热大,正好测试还有一台福禄克的热成像,这样找起来也不累。一开始我是直接给正负12加24v,电流显示正常,我以为坏芯片给烧了,然后又单独给12V上电故障依旧,马上拿起热成像照,果然看到板子上有一点温度大于150度,但是精确到那一个器件,热成像就不给力了,误判了几个,最后还是用手摸定位。
  猜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竟然是运放的丝印印反了,导致安装反了。

网友A:
没人检查么。贴片的时候。挺可笑的

网友B:
不可思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了但谁会注意封装呢,我修的时候也检查的,也没看出来。

网友C:
修版先测电源

网友D:
改进工艺,换板

网友E:
你有热成像...太NB了吧.

网友F:
是不是画板的时候,搞成镜像了?

网友G:
呵呵;热成像仪的确方便,就是价格有些高;
线路板犯这种错误,不应该;

网友H:
热成像仪 价格不菲  福禄克的也要顶一台ipad的价格吧   对不起离题了

网友I:
我也准备申请一台热成像仪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何止呀!顶十几个吧

网友J:
这确实要有点技术才能查出来。一般都不会想到哪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pcb的问题是运放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有热成像...太NB了吧.
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热成像仪 价格不菲  福禄克的也要顶一台ipad的价格吧   对不起离题了

可以顶十台,剩下的还能请你吃个火锅!

网友L:
还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