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地问题

楼主(2013-08-15):
到控制柜的进线是三相4线,没有PE线,但是设备又必须要求接地良好,有两点想请教
1:可不可以把N线分为两根,一根做N线,一根做PE线
2:如果不行,那我在地下打一根角铁,连接在设备上,这方式可行吗,有资料说还需要打三根角铁呈三角形,才能防雷,一根容易雷击,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楼主:
供电变压器端是三相五线的,有PE线,只是到现场就没有接PE线过来了,而变压器距离太远,单独接地线很麻烦。

网友A:
单独接地但是要符合设备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不是废话吗

网友B:
可以,你的意思是TN-C-S系统,你要注意重复接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不是废话吗

呵呵,感觉这句话,似乎有点欠妥。

他人善意的回复,应当尊重;对他人的意见,需择善而从之。

网友D:
看来还是要多潜水,少废话。

网友E:
个人觉得第一种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