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5):
目录
一、概述
二、结构及工作原理
三、安装调试
四、使用与维护
五、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一、概述
液压泵站装置是由液控系统和电控系统两部分组合而成。液压部分由一台液压泵站向工作机构(油缸)提供必须的液压动力,通过液压控制阀使油缸工作,操作程序及相应的工作联锁关系等由电控系统完成。是一种机、电、液一体化的组合型产品,其形式、尺寸和主要性能参数通用化程度较高。
其主要优点如下:
1.液压系统可采用单泵、单机、单源压工作,系统反应灵敏,操作方便,安全可靠。
2.液压泵站布置方式为上置式,便于拆装更换及维修。
3.系统过载自动保护功能。
二、结构及工作原理
液压泵站系统是由油箱、阀组、集成块泵机组、液压附件、管路等若干元件组成。
工作原理:电机带动油泵输出压力油,经先导型溢流阀调节系统工作压力,通过液压阀组进行方向和流量控制。
三、安装调试要求
1.液压元件的安装:
(1)安装前元件应进行质量检查,根据情况进行拆洗,并进行测试,合格后安装。
(2)安装前应将各种自动控制仪表进行检验,以避免不准确而造成事故。
(3)液压泵及其传动要求较高的同心度,一般情况必须保证同心度在0.1mm以下,倾斜角不得大于1°。
(4)在安装联轴器时,不要用力敲打泵轴,以免损伤泵的转子。
(5)液压泵的进、出油口和旋转方向,在泵上均有标志,不得接反。
(6)油箱应仔细清洗,用压缩空气干燥后,再用煤油检查焊缝质量。
(7)泵及各种阀以及指示仪表等的安装位置,应注意使用及维修方便。
(8)安装各种阀时,应注意进油口与回油口的方位。为了避免空气渗入阀内,连接处应保证密封良好,保证按紧固扭矩值安装。
(9)管路连接密封件或材料不能满足密封时,应更换密封件的形式或材料。
(10)液压缸安装要求:
 A、液压缸的安装孔应扎实可靠。
 B、配管连接不得松弛。
 C、在有尘和赃杂物场所,液压缸、活塞杆伸缩部件应予保护。
 D、液压缸接油口方向、顺序与电磁阀出口相对应,油缸接油口不能颠倒。
2.管道安装与清洗:
  管道安装一般在连接的设备及执行的安装完后进行。管道冲洗应在管道配置完毕,已具备冲洗条件后进行,管道酸洗复位后应尽快进行循环冲洗,已保证清洗和防锈。
(1)钢管安装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由壁光滑清洁,无砂、锈蚀、氧化铁皮等缺陷。
(2)钢管弯曲加工时,不允许有扭坏或内侧的波纹凹凸不平,推荐采用弯管机冷弯,弯管半径R一般应大于三倍钢管外径D。
(3)在安装橡胶软管时,应避免急转弯,其弯曲半径R≥(9-10D)。
(4)软管过长或承受急剧振动的情况下,宜用夹子夹牢,但在高压下使用的软管应尽量少用夹子。
(5)软管应有一定的长度余量,使它比较松弛。
 全部管路应进行二次安装,一次安装后拆下管道,一般使用20%硫酸或盐酸溶液进行酸洗,用10%的苏打水中和再用温水清洗,然后干燥,涂油以及进行压力试验,最后安装时,不准有砂子、氧化铁皮、铁屑等污物进入管道及阀内。全部管道安装后,必须对管路、油箱进行冲洗,使这能正常循环工作。冲洗工作可按“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液压、气动和润滑系统(YBJ207085)”进行。
3.调试和试运转:
(1)泵站调试:
  操作前先空运转10~20分钟,再逐渐分档升压(每档3~5MPa),每档时间10分钟,到溢流阀调节值。
A、油箱加油高度以液位器上限值为宜,低于液压器2/3下限值时,需补足油液。
B、泵站调试应在工作压力下运转2小时后,要求壳温度不超过60℃,泵轴颈及泵体各结合面无漏油及异常的噪声和振动。
(2)系统的调试:
A、系统的压力调试应使压力调定值与设计相符。
B、流量调试主要保证液压缸的运行速度。
C、液压缸在投入运转前,应和工作机构脱开,在空载状况先点动,注意空载排气,再以低速到高速逐步调试,然后反向运转,待空载正常后,再停机将液压缸与工作机构相连接,负载运转如出现低速爬行现象,检查排气是否彻底。
四、使用与维护:
1、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范围:-20℃~80℃。
  连续工作最高温度最好不超过60℃,使用时应经常检查油温,用手摸及查看液位温度计,若油温异常上升,可能由以下情况造成。
A、油质变坏,阻力增大。
B、油箱容积小,热量散发慢,无冷却装置。
C、元件内部污垢阻塞,压力损失过大。
 推荐使用普通液压油YA-N46(GB2512-81)
2、油箱中的液压油应保持正常油面,油箱应经常清洗,注油时应从空气滤清器注油口注入,液压站正式运转一个月后,应清洗一次油箱,更换液压油,运转半年后,再更换一次液压油,以后每年更换一次液压油。
3、泵吸油过滤器、压力滤油器根据使用情况,定期清洗,若其堵塞易使泵发生污浊现象,造成损坏。
4、如发现某液压件损坏可随时更换,对于液压阀更换时应注意不同的滑阀机能,不可搞错。
5、当系统发生故障时,严禁在工作状态下检查。
五、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检查事项 处理方法
1 电机无法启动 接线、电器电低(不稳定),负荷大 查看、更换增设启动装置(补偿器)
2 开机后没有压力 电机线接反,溢流阀手柄松开 调线 重新调整溢流阀压力并锁紧手柄
3 压力调不上去 先导卸荷溢流阀磨损或卡死 更换或清洗调整
4 油缸不动作 电磁换向阀阀芯卡死 油缸磨损或损坏 清洗阀体、阀芯或更换油缸维修或更换
5 油缸动作不稳定 油中混有空气 机械缺乏润滑 加油,系统放气润滑
6 泵噪声高 气蚀 油中混有空气 泵磨损或损坏 清洗粗过滤器加油,系统放气更换
7 油温异常上升 液面太低,影响散热 油质变坏,阻力增大 元件内部污垢阻塞 压力损失过小 冷却器水流量小 加油 换油 清洗 加大水冷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