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5):
誉强30KW变频器正常运转中,突然熄灭了,拆回来发现霍尔短路,于是拆除1只还剩2只也可照样运行,大汗淋漓跑到现场。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安装好,一起动电机不转,好像微微动,调高频率直接报GF说明书没GF  。不断测试发现空载电压一切正常,带小电机也正常,就是带30kw的带不起。也没动过参数,坏之前都正常的,就是霍尔短路造成开关电源停振。拔掉就好了,也不会影响什么呀,不只是哪里问题。

楼主:
还有电机是好的,我换台变频器可以用

网友A:
驱动部分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B:
把霍尔补上再说

网友C:
GF接地故障,互感器还是要有的

楼主(2013-11-10):
买个霍尔补上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