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图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

楼主(2013-08-15):
上个图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 哪找这东西的相关资料啊?

网友A:
施耐德的制动单元,四位端子两个连接变频器或是伺服的直流母线,另外两个连制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的制动单元,四位端子两个连接变频器或是伺服的直流母线,另外两个连制动电阻
那里找得到相关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的制动单元,四位端子两个连接变频器或是伺服的直流母线,另外两个连制动电阻
那个旋钮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只能上施耐德官网或是打电话问问了

楼主:
上旋钮 制动时间 下旋钮 制动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