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测方法。。。

楼主(2013-08-15):
   厂楼顶有一台用水过滤的吸“尘”机,尘其实就是电池材料镍粉。上到楼顶的塔的入口处的镍粉被塔里面的过滤水打湿后就不容易被吸进去了,慢慢堆积后不但风机电流大,而且吸力也很小了。最重要的是堵久堵多之后,里面的水不能及时流进循环池里,导致塔里面水位会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把入口处的镍粉冲开后倒流到车间设备上。

  现求可靠检测镍粉塞住入口的高度,或多少的方法。入口是水平放置的直径300MM的PVC管。不能破坏PVC管,也不想用检测风机电流的方法(这个会由于开的进风口多少而影响,精度不准)。由于在楼顶,要考虑日晒雨淋。

  欢迎大家来讨论,谢谢!

网友A:
定期点检或着定期保养制度比什么都强。
干嘛非要检测污垢堆积的厚度?
检测水位报警停机不就得了?

楼主:
水位有补水的浮球,不好检测啊

网友B:
不行就用个电机进行震动

楼主:
进气PVC管是固定的,震动松动的话就不得了了

网友C:
想那么多不如定期保养!

网友D:
检测风压应该可以。

网友E:
画一个简单的现状图出来,然后再分析怎么处理,绝大多数事物都有解决的办法,但要明白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B:
支持吴工,你上片片,画个图来看看

楼主:
图片来了,有点小,大家放大来看,谢谢。th

网友E:
搞这到复杂做什么?在合适的部位开一个溢流孔不行么?

楼主:
斑竹,溢流孔竖着白色的就算是了,最好是检测好了,人工再打开它清理

网友F(2013-09-16):
看到说一个吧:1将靠近罐边法兰一截改为上翘40度左右使水不能倒流回车间,2最好再加自动冲水装置,跟公厕里的自动冲水装置差不多不行了,定时或定期将上面堆积的镍粉冲下就行,冲水装置在水管上引入加装定时电磁阀就好了。

网友G:
可以安装个风压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