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对于2的9次方的编码器,想将其数值传入中型或小型PLC中,转数高达40转每分钟,数据尽量达到实时,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实现吗?

网友A:
好像没什么特别办法

网友B:
“转数高达40转每分钟”
这个速度很低,9位分辨率很低(对于绝对值编码器这个9位很低了),需要什么特殊方法?

网友C:
转数高达40转每分钟

速度太快了,快到光速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数高达40转每分钟”
这个速度很低,9位分辨率很低(对于绝对值编码器这个9位很低了),需要什么特殊方法?
好像是10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数高达40转每分钟”
这个速度很低,9位分辨率很低(对于绝对值编码器这个9位很低了),需要什么特殊方法?
好像是10位吧
“对于2的9次方的编码器”他没说是10位。
“2的9次方的编码器”和“最高位的编码是2的9次方的编码器”的描述要差了一位。

网友A:
“2的9次方的编码器”和“最高位的编码是2的9次方的编码器”的描述要差了一位。
看来有仗打了。
你家产品好像不用2o212223....标示输出端,或许其他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的9次方的编码器”和“最高位的编码是2的9次方的编码器”的描述要差了一位。

第一,你说的很对,我们的并行输出绝对值编码器确实不用这种标示方法,而是用bit1,bit2--bit10,因为我们这种并行信号输出的是用格雷码输出的,不能直接用纯二进制码的2的几次方的简单标示,德国编码器如果用格雷码都是这样标示的,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严谨。并行输出的基本都是格雷码,每次进位只改变一位而不会错码,纯二进制码进位可能有多位进位,因PLC扫描原因可能有先后而错码,很少用。

第二,“2的9次方”就是9位,“2的9次方的编码器”那就是9位编码器了。
最高位的编码是2的九次方(512个编码)的编码器是10位,因为最低位是2的0次。

楼主:
晕了,没有注意到,贴子写的不详细,确实是引起来了争论,10位也好,9位也行,因为我目前只用到第9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数高达40转每分钟”
这个速度很低,9位分辨率很低(对于绝对值编码器这个9位很低了),需要什么特殊方法?
除了我知道的MODBUS通讯方式SSI通讯和并行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通讯方式吗?
我知道的这三种通讯方式中是不是MODBUS是效率最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数高达40转每分钟”
这个速度很低,9位分辨率很低(对于绝对值编码器这个9位很低了),需要什么特殊方法?
除了我知道的MODBUS通讯方式SSI通讯和并行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通讯方式吗?
我知道的这三种通讯方式中是不是MODBUS是效率最低的?
MODBUS通讯方式SSI通讯方式,或其他方式,接线好像都没有标示2的?次方,只有一对一接线的并行标有2的?次方。
你用的编码器不会没有2的0次放这位线,所以2的9次方线不可能是第9位数据,小心数据错位。
使用PLC接绝对编码器,并行接线方式,可能是你要的最“高效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的9次方的编码器”和“最高位的编码是2的9次方的编码器”的描述要差了一位。

第一,你说的很对,我们的并行输出绝对值编码器确实不用这种标示方法,而是用bit1,bit2--bit10,因为我们这种并行信号输出的是用格雷码输出的,不能直接用纯二进制码的2的几次方的简单标示,德国编码器如果用格雷码都是这样标示的,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严谨。并行输出的基本都是格雷码,每次进位只改变一位而不会错码,纯二进制码进位可能有多位进位,因PLC扫描原因可能有先后而错码,很少用。

第二,“2的9次方”就是9位,“2的9次方的编码器”那就是9位编码器了。
最高位的编码是2的九次方(512个编码)的编码器是10位,因为最低位是2的0次。

1.不清楚你们的非格雷码,并行输出绝对编码器,是不是用2的?次表示,
2.如果用,不会没有2的0次线吧。
3.即便有厂家的资料,格雷码,BCD还用2的n次方标示输出线,但这个n只表是第n位,所以一定要看资料,否则就可能出错费劲。
4.纯二进制码进位可能有多位进位,因PLC扫描原因可能有先后而错码?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
5.“2的9次方”就是9位,“2的9次方的编码器”那就是9位编码器了。---有其他旁证吗?哪怕是某厂产品资料介绍。
6.最高位的编码是2的九次方(512个编码)的编码器是10位,因为最低位是2的0次。----是不是容易让人误解为10位的编码器有512个编码?所以具体是360,512,720,1024一定要看对应产品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的地方已经了解到,并行的方法对PLC的输入响应频率要求很高。所以考虑用串行的通讯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的地方已经了解到,并行的方法对PLC的输入响应频率要求很高。所以考虑用串行的通讯方式!
不清楚他如何给你解释的,你的要求40/m,算下来0.67/s,现在谁家的PLC不能胜任?使用通讯方式,也是每个扫描执行一次(正常情况),与I/O刷新有什么区别?一个周期还完成不了。那个相应快,很清楚。
具体应用要具体分析,不用以不变应万变,当然并又它的弱点,输入点占的多,但程序简单啊,如果使用BIN,BCD码还简单。
再有你的应用一定要用绝对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分钟转40圈,总共9根数据线,绝对值编码器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分钟转40圈,总共9根数据线,绝对值编码器是必须的。
什么应用就必须的,必须就必须吧,慢慢整吧

楼主:
目前了解到,OMORN没有相应的能与绝对值编码器相连的机型,施耐德的也只有一款中型机加特殊模块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了解到,OMORN没有相应的能与绝对值编码器相连的机型,施耐德的也只有一款中型机加特殊模块实现。
真不清楚从哪儿了解的,目前任一款20点以上的都能连。

网友B:
确定编码器是单圈360度的工作量程吗?确定转速是40转/分吗?,如果是,可以用4--20mA或Rs485,所有PLC都可以有相应接口。4--20mA表面上看精度略低转换速度较慢,但是对于CPU就是一个口的处理,其实对于这个速度与精度也够了。
至于前面没有推荐4--20mA的信号,是因为这个信号的编码器良莠不齐差别很大,选型需要注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小型PLC的开关接口做了抗扰动处理,响应做的较慢,其中只有2个(顶多4个)做了“高速”响应口,而楼主如果提出了响应要求,确实可能是不够的,只有专用的(电子凸轮开关)模块会有较快的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小型PLC的开关接口做了抗扰动处理,响应做的较慢,其中只有2个(顶多4个)做了“高速”响应口,而楼主如果提出了响应要求,确实可能是不够的,只有专用的(电子凸轮开关)模块会有较快的响应。
提到高速这个问题,它不是给绝对编码器用的,所以这个高速没用。
如果按前面您提到的,用com口,AD口可以的话,普通输入口同样可以的,最大缺点占用输入太多,优点也是有一些的。
因为楼主一直没有讲用途,而一在讲用PLC,绝对编码器,所以近期出场的20点以上PLC都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用在一个机床上,通过它的值显示机床当前主轴的角度,PLC会通过它所传递过来的数值对相应的执行器件进行操作。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CP1L的PLC,90年代我用CPM1A替了一个H8PS(货期客户等不了),编码器是E6CP 256P/R的,转速不详,为了格雷码特编段程序,调试时费点时间(现在一条GRY指令解决),最后试成了。
为什么要试,1.你的脉冲多,2.转速可能比我的快,3.PLC干的活多(起码你要显示)
建议:选合适的编码器,一旦PLC不行,转用电子凸轮。
不差钱直接用电子凸轮。(时间允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你的成功了?
格雷码与二进制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当然成功了,否则谁会给钱。其实费点功夫,一个是格雷码转二进制,请不要问为什么,必须的,二角度不是简单算出来的,要微调。
2.格雷码,二进制看下表

3.为什么要试,前面讲了,再加一条,别人的成功只是样本,别人能成我也能成--那是猪脑子。

祝你试验成功.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此处有掌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是不说,我还以为编码器写进来的数直接就是二进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是不说,我还以为编码器写进来的数直接就是二进制呢!
看您选的编码器,有不同的输出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没用过绝对值型编码器,所以很多东西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