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为啥我的CX Programmer在编程时候不能用bin类型的指令,比方说TIM,按道理可以用TIMX的指令,为啥TIMX就是不能用
?真心求解,新手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A:
CJ2开始的机型能够使用混合类型,之前的机型需要在项目属性中勾选,要么BIN,要么BCD。

网友B:
先看你的PLC是否支持TIMX,
tim指令就是BCD,怎么可能用BIN?
timx指令就是BIN,想做BCD,肯定错。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已经解决了。在PLC属性里面有个以二进制执行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