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在修一台康沃G3 3.7KW变频器,模块已炸坏,但拆下模块后,上电就跳Er. 17 (电流检测错误),电路中是用A788J作检测光耦,请问要怎么样屏蔽掉报警,想屏蔽掉报警修驱动电路,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把1,2脚直接短接看看,还有电流检测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坏的

楼主:
已找到方法,从U V相输出端分别引出一条线,接到U V   相的上桥驱动负极,这样说屏蔽了ER17电流检测错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