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些修变频器!!请多多指点!!

楼主(2013-08-16):
我现在不知道 充电电阻在哪里 这个变频器好像没有
放几张图吧 前后修修补补 是整流模块烧了 开路了 ABBACS510 30KW的

楼主:
继续几张图片
白色绝缘套的 应该是均压电阻吧????

楼主:
一次只能传4张? 怎么有的传不上去?

网友A:
你看下电阻阻值就行了,均压电阻都是几百K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您有的图片太大了?

网友C:
那两个用绝缘套套住的电阻就是充电限流电阻。

网友D:
变压器和灯泡的那个板是给机器上直流的吗

网友E:
还没有修过变频器哦!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