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版软件出来了

楼主(2013-08-16):
今天试着点了一下“最新软件”,发现2.1版出来了。
好像没有哪家触摸屏软件是可以自动更新的,厂家提示要先卸载旧版本,再装新版软件,否则可能冲突不好用。
不清楚eView是不是可以新旧版共存。
还有,就是会不会再出现,使用低版本编译的程序,传到新版本触摸屏里,造成USB瘫痪(计算机发现不可用设备,驱动装不了),必须用232重新更新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着点了一下“最新软件”,发现2.1版出来了。
好像没有哪家触摸屏软件是可以自动更新的,厂家提示要先卸载旧版本,再装新版软件,否则可能冲突不好用。
不清楚eView是不是可以新旧版共存。
还有,就是会不会再出现,使用低版本编译的程序,传到新版本触摸屏里,造成USB瘫痪(计算机发现不可用设备,驱动装不了),必须用232重新更新系统。

全部在等你试用结果。不过貌似没有哪家触摸屏会 厂家提示要先卸载旧版本,再装新版软件,否则可能冲突不好用。

Proface,富士,西门子,AB,施耐德都不需要先卸载旧版本……

楼主:
2.1与2.0有什么改进,没见说明,谁清楚?

楼主:
虽然没有哪家触摸屏会直接说 要先卸载旧版本,再装新版软件,否则可能冲突不好用。
但是原路径安装有的产品就会出问题。
有厂家提示“为确保产品的正确使用,请完全卸载旧版本软件”
这已经盖全了。

网友B:
无需卸载旧版,我通常是另设置路径安装,暂未见新版与旧版冲突,新版功能略有增强和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卸载旧版,我通常是另设置路径安装,暂未见新版与旧版冲突,新版功能略有增强和补充。
好注意,这样可以新旧交替使用,解决实际问题,向下兼容---有些是不完全的。

网友C:
我对软件的使用态度就是如果满足要求一定要用稳定版,不会追求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软件的使用态度就是如果满足要求一定要用稳定版,不会追求最新版本。
话是这样说,但如果新的硬件已不支持旧软件,不还得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