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

楼主(2013-08-16):
平时用的电动阀门执行器有是用模拟量控制的,那里面的是用伺服电机还是别的什么啊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
有些还加入变频板,如川仪的

网友D:
有接步进电机的吗?

网友E:
电厂呆过,拆开过,一般是220的单向电机,电容启动,也有380的,还有24V的,想在回想一下,好像是管道粗,用大电压的,可能吧,你输入4-20MA,电机动,有一个滑动电阻连在阀门上,反馈4-20MA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