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本公司多台明电舍变频器(型号:THYFREC-VT230S),采用恒转矩V/F控制时,空载能正常启动马达,但带负载时马达左右摆动不能正常启动运行,且电流很大,十几秒钟后显示恒速运行时过流的代码;求助该如何解决。望各位大师能给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驱动电路部分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将参数复制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部分坏了。
可是空载可以启动运行马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参数复制过来
是从好的变频器上复制拷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参数复制过来
从好的复制过来还是不行,电流很大频率也上不去只到8赫兹左右波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试着降低转矩提升幅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