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三菱晶体管的plc FX2N-16MT加fx2n-1pg能否控制两根轴?我要两根轴一起动的。
10分悬赏,已用3分

网友A:
16mt本身就有两路脉冲输出
+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2n晶体管的plc Y0和Y1好像每次只能输出一路吧?

网友B:
FX2N的主机定位功能比价简单,没有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指令(两路脉冲)
最好用FX3U的,现在FX2N停产了,被FX3U替代了

网友C:
2N停产了,还是用3U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2n晶体管的plc Y0和Y1好像每次只能输出一路吧?也就是说每次只能让一根轴动,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三菱2n晶体管的plc Y0和Y1好像每次只能输出一路吧?也就是说每次只能让一根轴动,是这样的吗?
应该不是的

网友D:
Y0 Y1可以同时输出脉冲,但二路之间是没有运算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