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求助了--
 今天单位新到了一台1控2消防水泵变频控制柜。(元件施耐德,变频器ABB)。装上后无法启动水泵电机(手动,自动都不行)
 无奈检查问题-卡电流6.8A-变频器2.2KW--问题来了,这个电流不是2.2kw呀---再查水泵标称功率2.2kw(控制柜厂家再配的)不是这个原因--
 想是不是电机接法错误?看电机是星型接法,不是三角接法--
 这个水泵电机有问题??可水泵电机以用5年,没出过故障,一起的是2组消防泵,4台,全是运转电流6.8A,空载电流4.5--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它???
 求高手--
 在线等 -----

 原来用的2.2kw消防水泵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普通控制柜,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因为我们这是酒店,水泵启动时噪音挺大(在顶楼,边上和楼下全是最高等级的客服),所以考虑用变频控制柜,让它24小时运行保持消防管路的压力,我所说的电流情况都是指这个普通控制柜上所显示的。变频控制柜还没装上呢--(试机时就启动不了,所以把老控制柜从新装上了)---
 我现在要求助的就是这个2.2kw水泵电机电流为什么会这么高??2.2kw电机标称电流就只有4.2A,现在他的运行电流有6.8A---4台水泵全一样,这样用了有5年了,没出过问题---这不正常呀---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来人帮忙呀---

网友A:
变频参数对吗,控制回路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说的是水泵电机电流这么高的原因,还没到考虑变频器的时候---
 多谢回复---

网友B:
你的表坏了吧,6.8A变频器不跳闸?

网友C:
没看的怎么明白‘

网友D:
用普通的钳形电流表卡变频的电流能准确吗?变频器上没有电流显示吗?你的变频器有没有根据水泵参数进行设定过吗?

希望你还是找找你设备的说明书仔细看看后再来这里求助吧,因为没有人知道你设备的参数,就算说了也不一定对得上你的实际情况。

楼主:
 原来用的2.2kw消防水泵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普通控制柜,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因为我们这是酒店,水泵启动时噪音挺大(在顶楼,边上和楼下全是最高等级的客服),所以考虑用变频控制柜,让它24小时运行保持消防管路的压力,我所说的电流情况都是指这个普通控制柜上所显示的。变频控制柜还没装上呢--(试机时就启动不了,所以把老控制柜从新装上了)---
 我现在要求助的就是这个2.2kw水泵电机电流为什么会这么高??2.2kw电机标称电流就只有4.2A,现在他的运行电流有6.8A---4台水泵全一样,这样用了有5年了,没出过问题---这不正常呀---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E:
1.装上后无法启动水泵电机(手动,自动都不行,控制柜有问题
2.电流大,阀门关小些。

网友A:
电流表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