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请教各位,在GX Developer中做梯形图时,如何输入主控指令

网友A:
用键盘直接输入相应的指令,注意别漏空格就行

网友B:
你不要被老的资料误导,GX Developer中写入主控指令和常见的教材中不一样的,在监控状态就会和以前的教材一样

网友C:
如楼上所说,写入状态下不显示主控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