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大家看这样的三相漏电保护装得对吗?
  三相线接三相负载,N线接用电器外壳。
  是三相四线制。没有保护地线哟。

网友A:
我没有实际接过线;
但接法应当做到,对外壳漏电达一定值时,开关能够动作。

网友B:
我感觉N线好像有点不对,N应该接在用电器回路中,三相用电电流和N线形成回路,保护才起作用。这样N线就成了接地。

网友C:
你是接零保护的吗

网友D:
过保护器后,N线绝对不能接地和设备外壳!否则你的漏保是没法用的!

网友E:
可以告诉你的是:彻底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