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有一台较老的设备,西门子313C,变频器是三垦 SHF-18.5KW 带15KW电机,变频器一启动,电机一转马上PLC与上位机间的通讯就没有了,上位机是CP5611,WINCC。 更换了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后,故障依旧,请各位专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应该是干扰,可是我加了屏蔽线,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了。加个滤波器?

网友B:
通讯线不能和电机线平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倒是没有平行,变频器上的端子和动力线是有距离的。

网友C:
有没有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共地的,TN-C系统··

网友C:
分开接地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开接地,不好做吧,要单独砸一根接地么?

楼主:
再顶起来吧···看看有没有人经历过。

网友D:
把PLC及上位面的供电电源与变频器电源隔离,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版主帮忙,现在取的也不是同一个电源,PLC用的是西门子电源,变频器电源是220V的,而且取的也不是同一个220V。这设备用了很多年了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就前两天突然出现这种问题了,而且出现后就一直这样了。

网友E:
给PLC和上位机的通讯线穿1根铁管,100%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回答太酷了,感谢版主,明天上班去试试。

网友F:
可是试着调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降低点,可能是变频器干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回答太酷了,感谢版主,明天上班去试试。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