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电流

楼主(2013-08-16):
二次电压乘以电流等于46000. 请问, 此时一次电流是 46000/380 吗》》

网友A:
380V输入的焊机应该是这样。

网友B:
电流这么大?

网友C:
好大的焊机啊

网友D:
是啊
这个电流很高哦!

网友E:
46KW,输入应当还大点!

楼主:
这个焊机一次线使用16平方的线可以吗

网友F:
用16平的小了,25平的铜线可以用

网友G:
还要乘以一个功率因数之类的

楼主:
功率因数 多少啊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