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到控制柜的进线是三相4线,没有PE线,但是设备又必须要求接地良好,供电变压器端是三相五线的,有PE线,只是到现场就没有接PE线过来了,而变压器距离太远,单独接地线很麻烦。有两点想请教
1:可不可以把N线分为两根,一根做N线,一根做PE线
2:如果不行,那我在地下打一根角铁,连接在设备上,这方式可行吗,有资料说还需要打三根角铁呈三角形,才能防雷,一根容易雷击,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网友A:
你还是多打几个桩子。

网友B:
自己做地线吧

网友C:
N线分几根都是N线,还是自己做一根吧,有条件测一下接地电阻。

网友D:
可以打接地线,但接地电阻要符合要求才行哦,要不就起不到作用了

网友E(2013-09-16):
打多少桩都是为了减小接地电阻只要你的接地电阻在不小于半径20 米外接地电阻小于5欧就OK了

网友F(2013-10-18):
看距离远近,远了可以就近做个接地,前提是土质比较好挖,而且容易达到接地电阻值要求,如果距离近,不如单独敷设一条PE线过来。

网友G:
打地桩吧,挖个一两米的坑然后加一些导电的盐石灰的之类的进去,那样导电效果要好一些,外边有卖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