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位置環與速度環其實都是運動控制的兩種控制模式 其控制的結果就是"定位"

在早期的伺服驅動有分為 位置型(日系)與速度型(歐系)的驅動器 當然其上位控制器也分為兩種

大約10多年前 日系將兩種控制模式合併 提供上位控制器做為選用所要的模式 至今所有通用伺服也都是延續此模式 但運動控制仍然壁壘分明

位置環在確認編碼器回授位置確認 速度環修正位置偏差(這是動態的偵測修正)

問題一  為何運動控制其位置環及速度環仍壁壘分明

問題二 位置還大家望文興義就知跟定位有關 但速度環怎麼也跟定位有關 究竟速度環是甚麼樣的環?

問題三 環的定義是什麼?

希望透過此文 能讓大家知道 什麼是運動控制 什麼是PLC 什麼是伺服

网友A:
好啊,欢迎老师开贴

网友B:
坐等更新,好贴!

楼主:
環的概念有了 就可切入主題
什麼是運動控制 帶有訊號回饋的軸控制 (軸 多指旋轉電機) 狹義的指伺服電機 (在此多以伺服為主)
運動控制三大控制模式 A 位置控制 B速度控制 C 扭力控制
A>位置控制 又稱 脈衝控制(Pluse Command) 也就是”半閉環”控制
C控制器若為軸卡 則輸出TTL 給D驅動器  若C為PLC 則輸出HTL給驅動器  C到D的過程其實也是個環 但C沒有任何的回饋給D 所以C跟D之間的環 我們稱”開環”  但D到M之間是個閉環  所以從C到D到M再到D 整個過程的控制 我們稱之半閉環 或位置控制
D到M 在主文就已經提到 現今的通用伺服驅動 將位置環與速度環合併 所以驅動器上應該有2 種接口 與上位控制器相連
另外D到M這條黑色電源線 是以電流或電壓驅動電機 各人倒是未留意 但可以肯定D到M是電流環(也是速度環)

楼主:
C控制器若為軸卡 則輸出TTL 給D驅動器  若C為PLC 則輸出HTL給驅動器  C到D的過程其實也是個環 但C沒有任何的回饋給D 所以C跟D之間的環 我們稱”開環”  但D到M之間是個閉環  所以從C到D到M再到D 整個過程的控制 我們稱之半閉環 或位置控制
D到M 在主文就已經提到 現今的通用伺服驅動 將位置環與速度環合併 所以驅動器上應該有2 種接口 與上位控制器相連
另外D到M這條黑色電源線 是以電流或電壓驅動電機 各人倒是未留意 但可以肯定D到M是電流環 也就是PWM的控制 (這部分 笨鳥有點保留 因我接觸是V Command 純位置型的驅動 各人接觸真的很少) 這部分有熟悉的朋友歡迎幫笨鳥修正 老劉你就省了  在這裡編碼器有兩個作用 (a) 作為位置回饋 也就形成位置環 (b) 作為電機換相用 而構成電流環
這種控制模式其優點 操作簡單 因驅動器的位置環與電流環做在一起 沒有調車的問題 也就沒有PID調整的問題 (auto turning ) 當然在高速高精 干擾都是其弱項

B>速度控制( V command) 又稱全閉環控制 早期歐洲的伺服都是直流電機

日系交流電機

网友C:
一, 按照“环”的定义,现今绝大部分“伺服”没有直接的速度环,而是时间、能量、位置的三环。

网友C:
二, 伺服——随动控制系统,以“什么时间”,给“什么力与能”,可以获得“什么位置”的闭环随动。

网友C:
三,速度环?伺服电机装有编码器,编码器(无论是脉冲还是绝对值编码)都是位置反馈器件,不是速度反馈器件,现今绝大部分伺服电机没有直接的速度反馈器件。
速度环——在位置环与时间环其中,如果将时间切割的足够小(微分求导),就是“什么速度(位置/时间)”及“加速度(速度/时间”,而“加速度”的对应是“什么力(扭力)—电流”,而对于加速度的控制(加加速度)就是伺服控制的核心—“电”与“输出力”的控制。
所控制的输出力--加速度的时间积累就是“输出能”,所以,速度是“时间”“能量”“位置”三环的特殊的串联角色,故此伺服特意定义出了“速度环”。而加速度对应的则是“电流环”。

网友C:
伺服控制简图(我自己画的,不保证对错,最后有特别声明)

四, 控制的内环--伺服电机控制重要的是时间与能量,控制的外环—运动控制输出重要的是时间与位置。伺服电机也有位置要求—电机换相,其事实仍然主要是为“能量环”服务的。而伺服电机的“位置环”是否就是直接对应控制外环的“位置环”?不全是,其中有可能有机械传动的精度(位置)与响应(时间)的偏差。
五, 控制的内环以“速度环”优先,在于始终合并微小位置环与微小时间环的同步随动监控,控制精度高,难度 大,但如控制精度及响应达不到要求,会出现“振荡”。控制的内环以位置环优先,在于时间环不用切割的很小,对于输出的精度(位置)及响应(时间)宽容度较大,较易控制。
六, 轨迹法----伺服控制的“量子化”理论,基于量子力学的最小单位电子的“时间与位置”实际上是运动轨迹形成的一个电子云,时间与空间不可同时确定性。伺服控制理论中,当时间与位置的微小分割到接近到实际的电子器件、机械器件、及反馈器件的精度及响应,它也就相似于分割到了“电子”级别,也就一样要遵守时间与位置不可同时确定的“量子化”理论,轨迹法就是在控制中,如果时间是确定的,位置不可确定,而是在一个范围内,如果位置必须确定,则时间(响应)不可确定。所以,“速度环”“位置环”哪个优先都是如何理解这个轨迹法,其还取决于实际的电子器件、机械器件、及反馈器件的精度及响应的保证。

!!!!!!
七, 特别声明:为防止被误当作“大师”,误导初学者,本人特别声明从没有玩过一台伺服,从没有完整看过一本伺服教材书籍,对于以上所写的文字及示意图内容,纯属本人以物理学对于伺服控制的学习心得,没有从哪个理论书籍与实践经验的“出处”来头,看者就当我是一个学习伺服的白丁,不用再告诫我回家多看看几本伺服和数控机床的教材书。我还没准备做伺服用伺服,纯粹玩票的。在此全当响应一下蔡先生的热情,后续不再回复本贴。

楼主:
回复 网友C:
@Q 你果然是玩票 謝謝你的捧場

楼主:
速度型的控制 他輸出的是模擬量的訊號 ±10V 10V對應伺服額定轉速(如 3000RPM)  0V對應靜止 負則指方向 當你下達移動命令 內部核心庫會自動執行運算 輸出多少電壓 對應該移動的距離 所以不要看到速度控制 就以為速度控制是在控制電機的速度 那樣我們叫調速
另外在TG也是以相同的訊號 回饋給驅動器 原理和方法都同於C到D 所以驅動器到電機就構成一個伺服的速度閉環
我們繼續往下看 電機的末端是顆編碼器(EN) 他直接回饋脈衝訊號給C控制器 至於脈衝與模擬量的關連 還是那句話 核心庫會自動執行運算  這樣就構成整個運動控制的速度型控制 也就是全閉的系統  以上所講的就是直流的全閉系統

楼主:
在交流系統上 我們看上圖 在D到C 有條虛線的箭頭 為什麼畫虛線 這條虛線又代表什麼  下回分解

楼主:
上面在驅動器到控制器之間有調虛線 這條虛線就是脈衝訊號
在直流電機是由編碼器發出的脈衝訊號 但在交流電機 則由驅動器模擬編碼器訊號 發給控制器 故用虛線表示
這樣也就構成大的速度閉環
當然此編碼器跟上面位置環的編碼器扮演同樣的角色
在此則電流環(EN) 速度環(TG)

楼主:
以上簡單介紹速度控制

速度控制對多數的朋友來說是比較陌生 那我們在哪裡可以看到這樣控制器

如 FANCU  西門子 三菱 ---等高檔的數控系統

如 機械手控制器 ABB

如 Motion Control  PAMC 翠歐

如電子凸輪

還有高速高精的要求 都是速度控制的天下

當然在後續我會提出案例說明

楼主:
扭力控制其實跟位置控制很相似 如下圖

從圖來看 他也是個半閉的系統

下回分解

楼主:
笨鳥只接觸過速度型的扭力控制(位置型未接觸)

從上圖的扭力控制來看 伺服這塊似乎是個電流閉環 但摩差或阻抗變因 使得扭力與電流不夠線性 所以我們應該將他視作開環來看(個人觀點) 所以有很多設備 需要確認力量變化 都會加裝壓力傳感器(Load cell)

控制器執行扭力控制 其實只是下達定電流的指令 多少電流對應多少扭力 系統以此扭力執行加減速 (速度是固定)  但無法執行定位的功能 需要定位功能可加時間的運算 但精度差些

三種控制模式 這扭力控制 是產業間 用的最少 在市面上較常看到 膠帶塗膠設備(張力控制)開環 另外閉環有電子壓床 還有壓力測試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