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变频器使用的场合是斜井绞车,在绞车下放运行过程中变频器运行在30Hz,一下均正常,变频器运行超出30Hz,整流/回馈电源就会报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F006),请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不懂;
将帖子顶出来,请哪位朋友回答或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B:
这说明整流回馈单元的回馈能力不行,整流回馈单元的回馈功能是否被限制住了?还是回馈的功率选择太小了?查一下便知。

另外,减速时间是多少?延长减速时间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