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开始上电无反应    查了是整流模块烧了   换上后就OK 了    显示正常   但是手头上没有负载   就也没测试带负载运行    这个是我疏忽了

交给用户   用户反映     不行啊  只能工频运行   又返回给我

我就找来东西带负荷运行了     接灯泡是没有问题的  远控和就地启动 运行都很正常  但是功率太小  怕试不出来

找了个几KW的电机来试    这个变频器30KW的功率    变频器参数没有修改

发现电机也可以运行   变频器是手动就地启动    无法测试远控  380V动力电

用户说就地水泵不动  手动设置到40HZ也不动   我想不会是他接错线了吧?????

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了   不解啊?

网友A:
呵呵;维修后如果不带负载测试就交付的话,要不就你对自己的水平很有信心,要不就心惊胆颤的等着客户带回去装机试验,如果一二次都不行了,我想以后这客户是不太可能会第三次找你维修了;

网友B:
前段时间修施耐德的变频器,来回修了3次,操作面板显示不清楚,也不敢调整参数,无法试机。还好是老客户,备用机。

网友C:
去现场看吧

网友D:
如果测试都正常了,应该是客户接线有问题,这种情况我是经常遇到,有些客户为了省点钱,就不请电工,自己操作,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其实也给各位宽宽心,丢失克服、户是常有的事,不是说你给他修得好,就可以改变的事实,有些客户即便是给他搞杂一回两会,他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有些客户,即便是你给他修得一下用10年都没坏,他下次也不一定来你那里修。所以不要把那事当回事,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测试都正常了,应该是客户接线有问题,这种情况我是经常遇到,有些客户为了省点钱,就不请电工,自己操作,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其实也给各位宽宽心,丢失克服、户是常有的事,不是说你给他修得好,就可以改变的事实,有些客户即便是给他搞杂一回两会,他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有些客户,即便是你给他修得一下用10年都没坏,他下次也不一定来你那里修。所以不要把那事当回事,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

心态好!!

网友F:
ZCMY版主的女儿真可爱啊!呵呵。你们都是高手啊,我修海利普的变频器足足修了三个月,总算开关电源不过载保护了,带了个小电机转了转,还行。但我还是没有敢给客户,我是自己摸索着修的。要是这种进度,要是单干的话,我不得饿死啊。

网友G:
维修不好做!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H:
变频器接线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般电工叶不会接错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这活不好干价钱还不能收太高

网友J:
回复 网友F:
你是厂里电工接活做的吧,呵呵,没有老师,缺乏经验,修这东西很难的,不过还是经过自己努力修好的东西比较有成就感,我也是修修自己厂里的变频器,每台也都搞好几天才搞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维修不好做!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