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这个系统是用在染色的助剂称量上,可以同时最多称量53种助剂,工控机是研祥的扩展了7个232串口,组态软件是易控的,工控机先从公司的ERP里读出每染一缸料所需助剂的总类与重量,再把重量传送到对应的PLC与商用PC,称完后打印出所称的名称与实际重量,并把实际重量写入ERP,然后再称量下一缸的。

      该系统分两次完成,开始先做的水剂类,后来公司觉得工控机太贵了能不能用商用机代替,粉体类的就改用商用机了,由于称量的都是化学用品,环境并不大好,使用一段时间后商用机已经坏了一次了,但工控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通过这次应用,觉得工控机的优点,与数据库的对接是PLC、触摸屏完成不了的,对报表的统计打印、数据存储查询都很简单方便,但对编程者的要求更高了,就算是用组态软件也要懂一点高级语言如C#,当然能懂得VB、VC的话组态软件都可以省了.

网友A:
是上次看的这里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但照片中只是水剂类的。

网友B:
这种现场环境,工控机可能是有优势。

网友C:
楼主这是IPC+组态软件?

网友D:
现在工控机基本上都是只做了一个统计工作,相当于公司的文员一样。
化学车间不管怎么都有腐蚀问题,电镀车间也是这样子的,环境潮湿,并且有腐蚀气体,一般的工控元件很容易坏。
象这种环境最好是把控制室做在一另一个房间,我见过一个电镀厂,就是把控制室放在另一间房间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IPC+组态软件?
是的,组态软件不便宜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工控机基本上都是只做了一个统计工作,相当于公司的文员一样。
化学车间不管怎么都有腐蚀问题,电镀车间也是这样子的,环境潮湿,并且有腐蚀气体,一般的工控元件很容易坏。
象这种环境最好是把控制室做在一另一个房间,我见过一个电镀厂,就是把控制室放在另一间房间里的。

有道理,这样通过通讯线再过去,会省很多后期维护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IPC+组态软件?
是的,组态软件不便宜呀

不过用组态就比较省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