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问题25 电阻和接触器在变频器整流桥和电解电容之间的作用

    1.如下图所示,当变频器接通电源接触器KM1吸合时,此时变频器的电解电容上的电压为0V,电源R、S、T进线端电压380V,直流母线537V,变频器为了加大滤波效果,一般电解电容选择的容量都比较大,所以,在变频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
(1)强大的电流冲击,可能会损坏整流桥;
(2)拉低电网电压,对电网产生干扰,比如同条线路的电脑等设备;

    2.解决办法:如题目电阻和接触器在变频器整流桥和电解电容之间的作用,在整流桥和滤波电解电容之间,加入电阻RL(可以叫充电电阻或限流电阻),将滤波电解电容的充电电流设置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一般充电电阻RL通过时间会在一至二秒,由接触器将充电电阻RL短接,假如长时间接在电路中,一带负载很快就会将电阻烧坏。因而,当滤波电容器现已充电结束后,由接触器短接电阻。

问题26 限流电阻配置方法http://www.hcbpq.com/news/shownews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