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程序进入顺序控制后,就一步一步的执行!

而PLC的程序是不断扫描输出的,那么顺序控制外的程序,plc还会执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进入顺序控制后,就一步一步的执行!

而PLC的程序是不断扫描输出的,那么顺序控制外的程序,plc还会执行吗?

顺控程序可以转换成梯形图的,参考廖常初老师的《PLC编程及应用》一书。

所以顺控程序只是整个梯形图中的一部分。如果对顺控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把它转换成梯形图,这样就能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