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各位大侠:
   本人初尝S7-300,只接触了梯形图。但发现PID初始化程序都用的是语句表(难道PID初始化程序不能用梯形图么?)。一时间也看不大明白时怎么回事,又没能找到现成的初始化程序。如今我需要对FB41和FB43进行初始化,这个初始化程序该怎么写?恳请大侠们高抬贵手。谢谢

网友A:
将Fb41的Com_RST引脚置1将对Fb41进行初始化操作。

Set  //将RLO置1
= Com_RST
CLR
= COm_RST

梯形图也未尝不可
---|/|-----------------------SET COM_RST
---|/|-----------------------RST COM_R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再请教一下大侠:zEn01_13_STEP7__PID-Temp里面的程序为啥不能转化为梯形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