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请问西门子6ES7 972-OCB20-0XA0编程电缆能和s7200和s7300通用吗?想买一条,大概得多少钱。。。。

网友A:
不能通用 这个300、400 通用大约2600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200通讯线多少钱?想买一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的说可以通用啊?纠结。。。。。

http://jsdjt.blog.163.com/blog/static/77711212008226105819794/

网友C:
呵呵;S7-200的编程电缆SIEMENS原装的好几百一条;
S7-300/400原装的不到三千;USB接口的原装电缆可以适用于S7-200;
至于山寨及国产的,价格太乱,自己去联系吧;

网友D:
西门子6ES7 972-OCB20-0XA0编程电缆能通用到s7200和s7300 只是设置稍有不同,300设置通常为PC Adapter(Auto)  而200的要设置为PC Adapter(ppi)  200还要设置通讯速率

网友E:
如果没钱弄条好一点的山寨的就行

网友F:
买国产的,德阳四星电子的电缆,那个还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个行吗,报价3000大洋啊。

网友D:
要是3000  就算了吧   买一条国产的300的线,才一百多元  再买根国产的200的线  也才几十元钱,通讯都没问题的  也就是上传下载的时候用一下   现在出来的都是PN口的  就用网线通讯   完全没必要做这个冤大头!!!!!1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G:
有钱的话,公司买条进口的
没钱的,用国产的。

网友H:
有通用的,也有不通用的。

网友I:
现在价钱好像在2300左右了 原装的!

网友J:
原装的好像价格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公司以前领用过,我记得200的大概要1K多,300系列的型号跟你的一模一样,好像是3K多的价格,公司采购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