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同一电源经两根相同的电缆经两个空开给同一设备母线供电。为什么两条电缆电流相差较大。

网友A:
这要看每一个接点的电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每一个接点的电阻了!

网友C:
大概相差多少?
或参照1楼意见。

网友D:
那说明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同一电源节点用两根120电缆经两个空开接到相距2米左右的同一根铜排上电流相差100A以上。

网友E:
两根电线的长度不一样,或者接触点没有压紧。

网友F:
线路阻抗很重要。包括线的长度、线的接线端子接触电阻等。交流电的话,还要考虑线的电感。而欧姆定律是真理,只要不是测试误差,供电电压一样的条件下,电流不一样,说明就是两条路上阻抗不同了。

网友G:
两根电缆的长度,电缆的走线,是否产生了涡流

网友H:
两条电缆长度不一样的时候电流是不一样的,因为电阻不一样

网友I:
电阻电感什么的

网友J:
怎么会相差这么多?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