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C-S

楼主(2013-08-17):
对三相四线制,我想在进控制柜处变为TN-C-S,想请问下,对配电房处变压器中性点有什么要求,应该接地还是不接地?
如果变压器出来是三相五线制,但PE线未接到现场,那现场控制柜还能做TN-C-S吗,

网友A:
既然知道有个TN-C-S名词,何不再花点时间把它搞明白?

网友B:
TN-C,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
第二点不清楚,亦未见到过权威的论述(近年未收集资料);但根据TN-S的概念,应当是不可以的。

网友C:
                 PE线和N线可以共用   可以 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E线和N线可以共用   可以 的

请说明具体情况,在什么系统下可以共用。

网友E:
知道了TN-C-S到现场的设备都必须接保护零即PE端子。PE线可重复接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在TN-C.PE和N可共用。在TN-C-S以后是不能共用的。多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