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变频器输入380V,输出500多伏,是这么回事?
电动机大概两个月就坏一次,不频繁使用就三个月坏一次,大概是什么问题?
求答案

网友A:
呵呵;变频器AC380V的是没有升压的;
你输出电压是用什么工具测量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很郁闷,客户是这么说的,而且电机老是坏

网友B:
如果电机是三角形接法的话改为星形接法试试!

网友C:
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准输出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带负载的情况下量不准吧,如果把负载拆掉还是有500多伏,是不是就可以判断变频器坏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的,谢谢

网友A:
呵呵;先确认下输出电压是用什么东东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显钳形表测量的有时候是390V有时是500多接近600V,变频器的速度是用温控仪控制的,温度低于213就给变频器0-10V的信号,等于或高于215就停止输出电压信号,刚开始启动时,频率波动比较大,0-60HZ,然后慢慢的保持在65.5HZ,温度到了就停掉了,一个循环大概5分钟左右。
电机容易坏掉,是不是跟它启动时频率波动较大有关系?
把上限频率调到50HZ会不会好点,需不需要设置下限频率?

网友D:
用模拟的交流电流表(指针式的)测量输出电压。2楼说的正确,变频器没有升压的功能。所以那个500多伏不会是真的。但是电机总坏,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谐波太厉害了。要么加装谐波滤波器。解决电机坏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要用fluke的15b测的准,钳流表工频电压还可以,变频器的不准,我吃过苦头的。

网友A:
数字表需要滤波功能的才可以测量输出端;
普通的数字表只能测输入,不能测输出端电压;

网友F:
先分析分析电机是怎么坏的,是变频器谐波搞坏的还是变频器本身输出电压太高,把电机绝缘搞坏了。变频器Vf输出时,电压随频率上升,频率跑到60Hz,可以限频率。

网友G:
回复 楼主:
1、频率超过50HZ,电压就超过380V;
2、电机的频繁启动容易造成电机损坏;
你的控制方式有问题,温度到位后,把频率减少而不是停;可以手动调频控制温度试试,如果手动没问题,在慢慢调成自动控制;但绝对不能频繁启停。

网友H:
因为变频器三相输出是高频的载波(一般为2KHZ)普通万用表的频率一般是50HZ设计的,所以测不准。可以用FLUKE的表测量。你把频率上限设到50HZ,那么输出频率又不能超过50HZ了。电机运行时,三相输出平衡不,用的电机质量好不好,外壳热不热,很热的话,且变频器裕量较大,可以适当调大载波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温度到位后频率是慢慢减小的,当温控仪输出0V时,就停了,如果设置一个20HZ的下限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H:
“载波频率”是什么?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理解为IGBT 开关的频率

网友I:
频率过高所致!

网友J:
楼主,可否检查一下电机损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