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台达B 75KW,一按运行键就跑OCC,可以复位,但不能运行,只要一按运行键就跳OCC,加减速时间都调了很长,并且没有接电机, 现在我已把驱动板拆来了,通了直流电维修,也屏蔽了报警,但在测量驱动电压时,静态与动态的驱动电压一模一样,都是8.4V,既没有压降也没有反转,把6 个PC929光耦和驱动电容都换了,问题依旧。光耦的输入电压,在静态时,2V,动态时,0.6V。修了半年变频器,第一次遇到这情况,请问高手这是原因啊?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PC929旁边PC817光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想量动态驱动是不是好的?

网友B:
驱动电路有故障吧!在不接逆变模块的情况下,短路PC929旁边的PC817光藕的输入侧,屏蔽模块检测信号,运行变频器,用示波器观看驱动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目的是想不上模块检修驱动电压是不是好的,现在什么报警我都屏蔽了,就是在按运行时,模块驱动电压不反偏也不压降,不知道驱动电压是不是平的?有人说把驱动的负极与输入负极短接,我还没试.

网友C:
查下六路脉冲电是否有,静态与动态不一样的,

网友C:
你说的这现像好像是脉冲信号没到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大家,是一个运放TL0741坏了,更换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