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老师们好:
        我现在用的是0——130mm的电子尺,对应输出电压是0——10V,我把偏移和增溢分别调整为0、2000,
这2000对应的输出电压是10V,也就是130mm吧?

我在程序中的算法是样的,电子尺对应的通道数据传送到D3003,变成浮点数为D706,然后D706*130/2000,我把电子尺拉到最长,但结果是60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

增溢是最大数据对应的最长距离吧???此最大数据不会超过设定的增溢吧?

我把增溢调整为5000后就OK了,越来越不理解增溢怎么用了,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
不调节出厂值对应的就是0~10V对应0~2000;
拉到最长时先量一下输出的电压值;

楼主:
这个AD模块增溢出厂值应该是K5000吧?

网友A:
设成电压模式时,出厂标准的-10V~10V对应-2000~2000;

楼主:
问同事,问了不止3遍,锣锣嗦嗦不肯讲清楚。
今天把增溢这个问题搞定了,FX系列PLC增溢是这样的:增溢——数字量为1000时的模拟量值。

改了增溢值,也改了程序当中的算法,结果还是一样,那说明理解对了。

那西门子PLC的增溢是不是一样的??如不是,那是怎样的呢??

楼主:
西门子的增溢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