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如图的三菱PLC左侧是电源模块,,右侧是CPU,另两图分别是电源模块和CPU模块上的标签。
给PLC加电时,(100伏交流电,两根接地线),正常情况下,加电PLC即启动,运行灯亮。
正常控制外围元件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加电后,运行灯闪烁,而且是没有规律的,系统无法运行。把所带的I/O模块端子全部拆下,
即脱离负载,运行灯仍然无规律闪烁,继续拆,把I/O模块也全部拆下,只用电源带CPU,仍然无规律闪烁,
用放大镜查看底板,没有发现问题。这个系统带了两个扩展模块,我用这两个模块的电源更换CPU单元的
电源模块,CPU运行灯常亮不闪了。请问能判断是CPU单元电源问题吗?另外,CPU单元电源模块标签处仅DATE
的803D与另两个电源模块数字不同,(如果没记错是804C),请问,可以互代吗,请接触过或有经验的您帮
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比较古老的plc了

网友B:
呵呵;用的年数至少有十多年了,可能线路板老化了;

网友C: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 我说的是电源模块出来的直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就是怀疑电源。问题是用扩展模块电源能否替换?只是标签处DATE后面的数字不同,不知有啥说法?如果可以替换,那么我替换后,CPU灯不闪了,就应该说明原CPU电源有故障了。

网友B:
扩展上的电源规格一样是可以替代的;
DATE对应的只是生产批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让我忽然想到DATE这个单词不就是日期年代的意思吗?眼目前的单词都忘了。惭愧。那就是说互换是可以的,虽然批次不一样,但型号一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