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温湿度传感器的湿度读数有波动,而且比实际的湿度读数要小很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相同型号的先换过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但不知道是探头还是接线盒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问你个为吗?传感器检测到温湿度的时候出现尖峰,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