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我下载了wincc7.0  sp3  亚洲版  完了安装此软件  选择可package installation ,然后next  进入选择wincc   选择了wincc  installation 打了勾  然后next
The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have not been met f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WinCC V7.0 SP3 Standard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is not install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WinCC, please add this component: Settings -> Add/Remove Programs -> Add/Remove Windows Components -> Message Queuing.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难道我下载的是升级包  还是怎么的  下载的软件不对吗 怎么不包括WinCC V7.0 SP3 Standard
我应该下载什么软件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楼主:
我就是想安装一个wincc  可以打开和编辑wincc程序画面 请问
西门子 WinCC V7.0 SP3监控组态软件包含组件:
   - WinCC V7.0 SP3 ASIA
   - WinCC/WebNavigator V7.0 SP3 ASIA
   - WinCC/DataMonitor V7.0 SP3 ASIA
   - WinCC/Connectivity Pack V7.0 SP3 ASIA
   - SQL Server 2005 Service Pack 4 for WinCC V7.0 SP3
   -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5.0 SP1
   - SIMATIC Logon V1.5
   - AS-OS Engineering V7.1
   - SIMATIC NET
安装上面的软件 可以打开wincc 程序并编辑吗

网友A:
一楼是问题是楼主没有认真研究wincc的安装要求,wincc安装条件之一就是windows的消息队列要在控制面板里勾选。

网友A:
二楼的问题是如果你的wincc程序没有涉及到服务器客户端这类的,那么只需要安装第一项即可。当然授权必须有。wincc就我个人感觉对版本的要求一致性较严,最好知道是用那个版本做的,然后使用原版本打开修改。祝好运。
仔细看了下估计sql2005那个也要装,数据库可能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ink you   我把 消息队列安装了 现在可以安装wincc 了谢谢   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ink you   我把 消息队列安装了 现在可以安装wincc 了谢谢   原来是这个原因

哎,这个英语水平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