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220P43A报CF3故障,无法复位

楼主(2013-08-18):
台达变频器VFD220P43A报CF3,无法复位,测U4 80脚电压检测2.6V正常(就是R26连着的那个脚),人为干扰此脚电压会报电压低或电压高,
驱动是正常的,人为短接模块检测光耦输出端会报OC
电流传感器输出脚为0.003-0.009,3个个霍尔都在这个范围,应该也是正常的,曾怀疑传感器不良,对地短接输出脚也还是报CF3故障,现在不知从何下手,求大师们指点
MC3303D和TL084共4个运放换了也没用,TL072和LM393也已更换,故障应该是出在CPU主控板上

网友A:
+-15V供电正常吗?

楼主:
+14.5V和-16.4V,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短接互感器看看《com-信号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短接过,不行

网友C:
互感器去掉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拔了也不行的,放了好多天了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E:
是主板问题,我搞过能士变频器也是报CF3换了主板就好了

网友F:
把电流检测的运放拆了不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