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我最近接触了很多变频器,各个品牌都有,但有很多变频器把模块拆下,单独给驱动板上直流电检修时,都会出现报警,有的是要短接光耦,有的是把光耦的报警输出脚断开,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屏蔽掉报警信号来方便检修驱动电路的?

网友A:
具体看电路pc929 9-10短接。316j 14-16短接。光耦短接不行就挑开。模块带NTC的就加相同阻值的电阻。上桥驱动负极连输出。不过要碰到上电会自检igbt的我没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都用到过了,你有没有试过上下桥负极全部相连的?

网友B:
根据具体情况想办法吧,得让变频器在没有模块的时候运行起来才好办!如果实在不能运行,那就给六个驱动电路的光藕输入侧人为地加方波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最多是下桥的负极连起来

网友C:
碰到这样的怎样短接?

这是一个国产机子,大约03年出厂的。
不过最近也碰到施耐德ATV71机子,驱动逆变模块的也只有四根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C:
pc929 9-10短接

网友C:
是否可以讲使用923和929组合的驱动板,只对3个IGBT提供了保护?

网友A:
一般来说PC929是用于igbt过流保护,只有pc929检测igbt C-E的压降当igbt电流过大是,C-E电压也增大。但是如果检测igbt是否短路,附加电路也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软件里要做一下处理区分是运行时,还是不运行时。

网友D:
pc929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