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各位师傅 我想请教 如何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如何能测到380呢·

网友A:
用万用表,交流档。当启动至50HZ  输出电压应该是AC380V

网友B:
方法有三:

其一,指针式交流电压表,可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其二,变频器的显示窗口,可以自己监控这个参数;

其三,谐波分析仪,可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
嗯嗯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还是直接查看变频器面板,上面显示的电压值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D:
fluke 万用表可以测的出来的,就是表有点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傅懂了·

网友E:
要是经常测试,还是弄块真有效值的万用表,象胜利的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