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好的机子烧了模块可惜了,只有报废。

楼主(2013-08-18):
(无正文)

网友A:
三菱3.7KW以下的都这样,很蛋疼

网友B:
淘个旧的替换

网友C:
呵呵;三菱D700/E700系列都这样的;

网友D:
更换二手模块,400左右一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菱3.7KW以下的都这样,很蛋疼
确实如此

网友F:
搞6个IGBT装。哈哈...

网友G: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H:
看上去还很新哦!

网友I:
回复 网友H:
鬼子的机器都这模样

网友J:
是什么原因导致模块损坏?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请问此机装六个igbt行吗?

网友L:
要看看模块有几个脚

网友M:
模块坏了,找个价格低,好安装模块替换,但是要确定其它线路好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K:
同意13楼意见,看看模块功能,好像有的模块把驱动都集成在内,那就没法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K:
不可以,模块里还有驱动电路

网友F:
模块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