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现有A、B、C三台设备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三台设备经常不同时开机,比如,A开机时BC都不开机,那么除尘风机在BC处将做无用功,如果关闭BC设备吸尘口处的阀门,只能导致风机负载加大,从而更加浪费能源
为了节能,小弟想在风机上增加一台变频器,当只有某台设备开机时变频器给出适用于开机设备的合适频率,其他设备投入运行时增加相应频率,某台设备退出运行时风机降低一定的频率运行,三台都不运行时除尘机停止工作,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小弟问题是:
1. 可不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PLC实现上述功能?
2. 如果用变频器自带的PLC实现上述功能,就需要ABC三台设备开机时向变频器发出信号,但是三台设备的电源电压都是380V,PLC的输入输出信号电压一般比较低,需要用什么样子的电气元件实现电压转换呢?
3. 变频器的485通讯接口允许几路信号输入呢?
4. 是用变频器自带的PLC好还是增加一台上位机PLC好?
5. 对于除尘功能来说,ABC三台设备的除尘口用什么样子的开关器件比较合适呢?

小弟菜鸟一个,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关闭BC设备吸尘口处的阀门,只能导致风机负载加大,从而更加浪费能源”

以上说法不对,说反了,应该是风机负载变轻,可以节约电能。

有一部分人认为:关闭风机的进风口,或出风口将使风机负载边大,其实恰恰相反,电机负载不但没增,反而下降。
关闭出风口(或进风口)后,增加是的是风压,而流量却下降了,风机的功率是风压与流量的乘积,由于流量下降的幅度大于风压,故电机的仍然是下降的。

网友B:
可以不用上位PLC。直接在机器上增设中间继电器,来控制频率调节电位器的通断(频率调节电位器可以随意设定),三台中间继电器全开时,三个电位器并联。这样任意开启这三台机器,都有相应的频率输出。

网友B:
除尘口用气动电磁阀控制风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有空要研究一下这个负载问题!

网友D:
你的想法是对的,可是你搞错了,用变频器时,要三台设备都开时,要求风机在最大频率运行,要是设备开两台或开一台可以改频率,达到节能效果,这个控制可以用变频器的多速端控制,不要用PLC的就可以实现。

楼主:
这个有点不懂哦,也是第一次听说,能不能详细讲讲,或者提供点风机运行理论方面的资料好吗?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会影响风量哦,有没有不影响风量的办法啊?

楼主:
当转速改变时,风机的特性参数流量Q,风压H,功率N的变化可按下式计算:
      Q/Q`=n/n`
     H/H`=(n/n`)2
     N/N`=(n/n`)3

     以上可见,如果通风机的转速由n改变为nˊ时,风机的风量变化与转速比的一次方成正比;风压变化与转速比的二次方成正比;功率变化与转速比的三次方成正比。

以上时从其他地方找到的资料,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D:
风量你选风机时一定是考虑三台设备工作时最大額定风量,来选型风机的,三台工作就谈不上节能,要是开一台或两台设备,感觉风量太大了,所以变频可以降功率减风量达到节能目的了,否则谈不上节能,也不要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听说频率调节电位器,找相关资料学习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要用到2楼所说的频率调节电位器?

网友B:
如果是做来卖的或者给别人改装,用触摸屏+ plc +压力传感器   做成一个PID 恒压 吸尘系统, 根据设定的风压自动调节输出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感觉好先进,不过能解决有某个吸尘口不工作时关闭此吸尘口,并自动下调变频器频率吗?

网友A:
有钱的话,可以考虑楼上的方案,即触摸屏+plc +压力传感器。不过这么多设施,仅仅是假好看,没什么多大的用处。
其实,楼主不就是要的节能效果吗,就用一台变频器,无须PLC,也无须触摸屏,同样也能搞成自动控制,因为变频器具备此控制功能,即多段速度控制,可以根据楼主的需求,当3阀全开时,设定为50HZ全速运行,当2阀打开时,设定成40HZ运行,当1阀打开时,设定30HZ运行,当0阀打开时,0HZ(不运行)。

网友B:
都说了,如果是做设备卖或者给别人改,可以那样做。外国进口的设备,你看很多按国人的逻辑,都用不着那么复杂的电路,可以简化很多,可以省很多的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做风机泵类节能改造的多不多?谁了解,多说说啊

网友A:
1. 可不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PLC实现上述功能?
完全可以!

2. 如果用变频器自带的PLC实现上述功能,就需要ABC三台设备开机时向变频器发出信号,但是三台设备的电源电压都是380V,PLC的输入输出信号电压一般比较低,需要用什么样子的电气元件实现电压转换呢?
任何电器元件都可,但绝对不可带电压,也就是说只能用无电压的触点信号。

3. 变频器的485通讯接口允许几路信号输入呢?
通常变频器只有一个485接口,只能作为从动状态(被控),不知你的几路信号是何意思。

4. 是用变频器自带的PLC好还是增加一台上位机PLC好?
复杂控制当然是用PLC好,毕竟变频的程控功能有限,不过就你所述的要求,变频器足以应付。

5. 对于除尘功能来说,ABC三台设备的除尘口用什么样子的开关器件比较合适呢?
用电动风阀(自己网络搜索),采用具有反馈信号的风阀(开关量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1楼正解,正在验证阶段

楼主(2013-10-15):
回复 网友D:
就是要节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闭BC设备吸尘口处的阀门,只能导致风机负载加大,从而更加浪费能源”

以上说法不对,说反了,应该是风机负载变轻,可以节约电能。

有一部分人认为:关闭风机的进风口,或出风口将使风机负载边大,其实恰恰相反,电机负载不但没增,反而下降。
关闭出风口(或进风口)后,增加是的是风压,而流量却下降了,风机的功率是风压与流量的乘积,由于流量下降的幅度大于风压,故电机的仍然是下降的。
非常同意此说法,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2013-12-06):
回复 网友A:
由于本人不是学习流体力学的,感觉您讲的不能理解,能不能详细说说啊?比如有什么公式啊什么的,还有,这个能否节能有没有一个临界点的问题,
还有,您能推荐几本相关的书吗?就您所知比较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由于本人不是学习流体力学的,感觉您讲的不能理解,能不能详细说说啊?比如有什么公式啊什么的,还有,这个能否节能有没有一个临界点的问题,
还有,您能推荐几本相关的书吗?就您所知比较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想法是对的,可是你搞错了,用变频器时,要三台设备都开时,要求风机在最大频率运行,要是设备开两台或开一台可以改频率,达到节能效果,这个控制可以用变频器的多速端控制,不要用PLC的就可以实现。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得容易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错了,通过学习,彻底明白你的考虑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错了,通过学习,彻底明白你的考虑是错误的
怎么错了?是实践证明?还是理论推导?说来听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推理得出的结论,如果将所有的风口全部关闭,在理想状态下,风机不能抽出空气,按照你所说的,风机将不做功了,事实上这种分析是不对的
我们打个比方,真空泵在工作时,如果容器内真空度维持不变的话,真空泵就不做功了吗?显然不是这样的,真空泵要因为克服外界大气压力、维持容器负压而做功
你觉得这样解释能明白吗?

网友A:
原来是理论推来的,将所有的风口全部关闭,在理想状态下,风机不能抽出空气。
注意,你说的是理想状态,其实该理想状态就不存在,风机仍然可以抽出空气,该抽出的空气是风机出口返回到进口的,相当于空气在短路,仅不过比正常运行时的流量要小的多。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三台设备全开,风机变频器控制全开频率1,三台设备开两台,风机变频器开相应的频率2;三台设备开一台,变频器开对应的频率3。这在变频器控制上叫“固定频率”设定选择,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具备此功能的。用不着PLC,直接在变频器上设置选择开关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机内部维持负压不需要做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