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一台台达VFD-M迷你型变频器因误接380V电源将一体化模块整流部分烧坏,问一下能否用分立元件替代?

网友A:
如果只是整流部分坏了,可以外加整流桥修复,要把模块的电源输入脚和P+ P-脚断开

网友B:
既然摸清了电路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哈,我试一下

网友C:
可以用分立元件代替放心使用,如功率小用电磁炉整流全桥就可以也便于安装。

网友D:
台达M系列基本不可能这样改,体积决定了外加的零件没位置安装

网友E:
可以,但没有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