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请教各位师傅一下,变频器驱动输出端的贴片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今天修一台机器,输出端的几对贴片二极管有几个烧坏了,但是上面没标型号,哪位师傅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是接igbt门极驱动的就用18V的TVS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玻璃的啊,不是普通的稳压管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1n47XX系列也是玻璃的,你的二极管是加在igbt门极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以用IN4733A或者IN4744A代替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P6KE18CA,18V的稳压管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