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p指令疑问

楼主(2013-08-18):
用swap指令做实验,结果如下图片,疑惑,不是高低字节互换吗?怎么会这样?

1:赋值d8 为1218

2:x1触发,结果d8的值为-15868!?!?!奇怪了,请教大家原因

网友A:
1218折算成16进制为4C2

经过高低字节转换指令后,就成为了C204,C204转换为带符号整数,就是:-15868

您需要研读一下二进制转换等相关计算机基础知识。

网友B:
呵呵;没搞明白指令是对二进制而言的;

网友C:
最高位为1就表示负数

网友D:
数制转换想不出来,我一般采用下面笨办法:

经SWAP指令,高8位与低8位互换后在转换为带符号的十进制

楼主:
恍然大悟。。。。。。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