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出现尖峰

楼主(2013-08-18):
传感器检测扫尖峰持续的如图2013-08-18_181014
什么原因呀,请各位大师分析下

网友A:
这正常的,所以要过滤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成品,请教一下怎么过滤???

网友A:
这个干扰成份是主要的,良好接地。还有就是在检测时,不要把所有的都描读进去了,而把这种高峰丢掉。
编程时,把运行初期和后期丢了。

网友B:
在程序上做过滤好像比较复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E+E的,读取的是湿度和温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到现场去接了地线,还是有尖峰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只是使用成品,不对其做大的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地后还是出现尖峰

网友D:
红色是什么传感器, 这个尖峰有个特征啊, 就是不同的传感器在同一时刻出现尖峰, 根据这个特征去找原因。

是不是通过同一个PLC模块啊,还有电源, 总之找他们公共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红色和蓝色的是同一个传感器读出的湿度和温度,用的是E+E的传感器,现在看来只有是电压或者是电流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色和蓝色的是同一个传感器读出的湿度和温度,用的是E+E的传感器,现在看来只有是电压或者是电流的影响

其他传感器信号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就这一个

网友D:
先更换再说,即使换错了,也可以做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