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最近天气很热,把家里的电热水器停了,用电量还和以前一样,感觉电表好像有问题。平时在大街上常能看到摆摊卖节电器的,就是一个电表进线接220伏的电源,出线接了一个大灯泡和一个插座,把接电器接到插座上,电表明显就走的慢了,拔下又走的快了,本人觉的这是骗人的,因为它违反了最基本的能量守恒定律,但又解释不了这是啥原理,请求各位高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不准可以申请计量校正;
如果是准的,除了少用电器外,不要想其它的歪点子;

网友B:
那个是骗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想请教一下您,那个节电器是啥原理让电表走慢的,我同事说那是一块无功电度表,还是电度表动了手脚了,谢谢!

网友C:
节电器是骗人的,是电表的问题

网友D:
节电器里面就是并联了个电容 ,因为大部分的用电器都是感性的,因而电路的功率因数是小于1的,节电器的原理就是并个电容改变电路的功率因数,提高电源的效率,功率因数越接近1电源的效率越高,就跟配电室里的无功补偿柜是差不多的,但是远没有无功补偿柜控制的精密,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会那么明显,跟能量守恒没有关系。

网友E:
少开个空调就慢了

楼主:
听各位高工分析,现在是电表的问题了,我想知道那个节电器是啥方法让电表走慢的,谢谢各位高工。

网友F:
我想问的是那个节电器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实验一插上电表走慢了,还是你在他那边看到一插到插座电表走慢了?

网友G:
原来的机械表有空间动些手脚,现在都是电子的智能表,不好办,就是办了,也能查到!

楼主:
我没有买小贩所谓的节电器,是在街头看小贩试验的,知道他们是骗人的,就是不明白他们用啥办法接上节电器就使电表走的慢了。欢迎各位高工赐教。

网友H:
那个节电器里是一个电容,骗人的

网友I:
少用电一切就解决了,关于街头节电器那是骗人的,他们在线路上做了手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啦!想请教一下您,那个节电器是啥原理让电表走慢的,我同事说那是一块无功电度表,还是电度表动了手脚了,谢谢!
你就问小贩,连电表等一起买,卖不

网友K:
感觉不准可以申请计量校正;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啦!想请教一下您,那个节电器是啥原理让电表走慢的,我同事说那是一块无功电度表,还是电度表动了手脚了,谢谢!
我也见过那个所谓的节电器,看似就是个电容,10元一只,本人没有购买。
就按补偿的方案考虑:
补偿后,电压会升高,假设使用功率不变,电流自然就会降低。
下次遇到了,一定要求测试使用节电器的前后的电压见证下。

网友M:
方法很简单,少用电。

网友N:
这点子楼主也敢想啊,罚钱哦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节电器里面就是并联了个电容 ,因为大部分的用电器都是感性的,因而电路的功率因数是小于1的,节电器的原理就是并个电容改变电路的功率因数,提高电源的效率,功率因数越接近1电源的效率越高,就跟配电室里的无功补偿柜是差不多的,但是远没有无功补偿柜控制的精密,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会那么明显,跟能量守恒没有关系。
有功电度表只记有功电量,无功电流大小不会影响记量。

网友C:
那是无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