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什么情况可以导致伺服使能却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2013-08-18):
各位老师,最近遇见一个现象:
如图,条件有满足,但没有脉冲发出,Y0、Y4是直接连接松下伺服的端子。这种情况有时候有时候没有。请问各位老师,没有脉冲发出大概由哪些方面导致。

网友A:
看一下M8145 Y0脉冲输出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我对三菱程序不是很了解,后来问了我这里的电气工程师,他告诉我这是扫描周期慢的问题,在前一个动作和后一个动作之间加个计时器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程序写得----有累计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版主果然经验老道,设备有这个问题,不过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不太关注。

网友C(2013-12-09):
回复 楼主:
您好!那个计时器加在哪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T75与PLSV指令之间加个系统自带的脉冲计时器

网友C:
系统自带的是什么啊!M8多少?还有你说扫描慢了,还加计时器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上面表达有误。因为这个程序扫描周期时间比较长,偶尔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需要加上一个指令避免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是不明白,你能说清楚点吗?加什么指令,在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