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中控锁

楼主(2013-08-19):
有谁修过中控锁
现在遥控有电,但是车没反应。谁修过。介绍一下

网友A:
按键接触不良,之前遇到过,拆下来酒精洗洗装回去就可以的,你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找备用钥匙试试遥控本事是否正常?若遥控正常,则查中控电路(以直流电机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一把遥控钥匙

网友C:
貌似有特殊的解锁方式
4S店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过了4S搞定的时机了

网友D:
没有一个锁动作----遥控器问题
掏钱汽配城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把遥控钥匙
你的备用钥匙呢?如果只有一把,那你按遥控锁时注意听声音(中控锁工作时直流电机会发出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备用钥匙不带遥控,,ms遥控时,什么反应也没有

网友D:
1.原车遥控?
2.钥匙开(锁)车,是不是各锁同时动作,有---遥控器问题,没有--车里问题,比如保险(4个锁同时坏可能性0)
3.找出买车时代的钥匙密码,到4s配一个。
4.到汽配城检测一下遥控器好坏。
先判断是不是中控的问题,多数是遥控器的问题,也可能就是电池问题---你说的有电是不是只看那个led闪?

网友E:
还是到对应品牌的4S店检查吧;

网友F:
先用你的钥匙开门试试看有没有电机动作的声音,如果四个门能锁,就是遥控器坏了。不能锁就修主门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买的电池,绝对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遥控器应该没问题(在车中按住遥控器的一个按钮,然后按主驾驶门上的那个锁门,就只能锁主驾驶。但不按住遥控的话,四个门同时所)

楼主:
回复 网友F:
钥匙工作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应该没问题(在车中按住遥控器的一个按钮,然后按主驾驶门上的那个锁门,就只能锁主驾驶。但不按住遥控的话,四个门同时所)
电池问题。
按的是遥控器开锁键?
你在试试,在车里只按遥控器,能不能关/开锁,换电池吧。

网友G:
按遥控钥匙没反应,大多数是钥匙内电池存电不足,换电池后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啥键都按过,效果一样。电池新换的,3.2v呢

网友D:
(在车中按住遥控器的一个按钮,然后按主驾驶门上的那个锁门,就只能锁主驾驶。但不按住遥控的话,四个门同时所)
如何理解你说的:按住遥控器的一个按钮,又如何理解:啥键都按过,效果一样。按的傻键。

网友G:
钥匙上是否有指示灯?按键时指示灯应亮。检查车上的中央门锁控制器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两个键:加锁和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钥匙上是否有指示灯?按键时指示灯应亮。检查车上的中央门锁控制器供电是否正常?
指示灯亮的,控制器供电不知道

网友G:
指示灯亮说明有信号发出,基本可排除遥控钥匙有问题。应重点检查车上控制器,因为车有几个门现在全无反应,不可能同时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是按住遥控,再从车里锁门其他三个门才不管用。不按遥控的前提下,是正常的

网友D:
看着楼主的回复,思路太乱。
问其在车内,只按遥控器结果,没回音。
问是按哪个键,答只有两个键。
按其思路假设操作,在车里按着解锁键,用车门锁车,其他三门不管用---管用就见鬼了。

再多问一下,你在车内能用遥控器锁车吗?或用遥控器能开锁吗?或二者都不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是按住遥控,再从车里锁门其他三个门才不管用。不按遥控的前提下,是正常的
按住遥控就是锁门了,怎么“再从车里锁门…”?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车内也不能锁车或开锁。
不按遥控可以锁车或开锁。
按住遥控任意键(锁车或开锁),再按锁车或开锁(车门上),只对主驾驶那门起作用,其他门不管用。开关时能听见继电器盒动作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按住遥控(遥控无效),再按车门上那个红色的

网友D:
似乎该拜天,拜地,拜神仙了
还似乎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该拜天,拜地,拜神仙了
还似乎见鬼了
这不科学啊

网友D:
谁能科学解释?

网友H:
1、是否原车遥控?是什么品牌车辆?
2、按车内的按钮是否能正常开闭锁?
3、遥控器灯亮不代表有无线信号输出,可能是无线发射部分电路坏了,有条件的可以用对讲机设置到相应频率,按遥控器时对讲机有接收,常见频率315MHZ,433MHZ等。
4、控制器接收回路坏了。
5、遥控器是否是滚动码的,如是,可能要和控制主机做下对码匹配。

原车的找4S,后装的找装潢店,花不了几个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原车的,夏利n5.
不想找4S了,想在外面装个铁将军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