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ATV71 11kw单板上电测试,如何接线·····求各位前辈指点。  变压器正接+UCA  负接-UCA    调节变压器电压,面板无显示,不工作,单板是好的,上机器上就可以正常工作···想问下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或是检测什么的,所以才不显示,希望各位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变压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输出,单板上电通常都是上直流电。

网友A:
如果是交流输出,你还要加个整流桥,和大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电源是取值直流正负的,是直流电··不知道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板子有没有取下一个大功率电阻,如果有,可能这就是问题,这是充电电阻,有的板子是把他单独装在机壳上的。你可不可以发个照片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A:
忘了告诉你,有很多机器都有p+和p1端子短接,你接线时看这两端子是需要短接的。也可以不短把进线接到后端就行。

网友A:
你的直流电正极接有短接pa+的端子,负极接pc-的端子,短接片不要取。

网友A:
如果不行,看看我传图的红圈那个点,在机器里接的什么?